怎么样把更改PIN number的skill加载到建封装的窗口菜单中

楼主(2012-09-24):
哪位高手能否告知怎么样把更改PIN number的skill加载到建封装的窗口菜单中。非常感谢。

网友:
跟其它skill一样的加

楼主:
楼上的请明示,我目前的状况是在PCB edit 里面可以看到自己添加的SKILL 但是当我转到建封装的窗口时就不见了。我目前用的是15.5的。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答和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答和建议。

修改pcb_symbol.m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pcb_symbol.men

版主是指向 copy "allegro.men“至menus那样处理吗?另外,想问一下pcb_symbol.men在那个路径下呢?

楼主:
小弟刚才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pcb_symbol.men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2014-06-09):
与allegro.men 在同一路经下

楼主(2014-08-12):
请楼主把修改PIN number的skill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