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者,画图找不到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2-09-24):
求教大侠们,元件库里那么多元件,也没有参照,我找不到想用的元件啊,怎么办??谢谢好心人乐

网友:
用搜索 OLB 的功能,就可以看看該元件有沒有存在。如果有存在,會顯示在哪個 OLB 文件裡面。
如果沒有就要到網絡上搜索,如果網絡沒有找到就要自己建立仿真模型。如果自己不會建立仿真模型,.........那.......就不用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