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出gerber 会的请进!

楼主(2012-09-24):
我按网上的教程做的,看了好几个教程,都是一样的步骤,但是出来的gerber钻孔层都有问题,如下图,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谢谢!!
这个图是CAM350下截的,左下角是PCB的其他层,就钻孔层很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之前没做过出gerber。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比例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是用的CAM350 9.5的版本?你在出gerber选择精度的时候你选2:4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比例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是用的CAM350 9.5的版本?你在出gerber选择精度的时候你选2:4试试看.

用的是CAM350 10.5,我试试把精度选为2:4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比例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是用的CAM350 9.5的版本?你在出gerber选择精度的时候你选2:4试试看.

正解,在用CAM查看时 选择导入,然后选择GERBER所在目录,选择NEXT 不要选择FINISH。然后把钻孔数据的精度修改成与GERBER其它层一样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CAM350 10.5,我试试把精度选为2:4试试!!

直接用AD查看gerber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在用CAM查看时 选择导入,然后选择GERBER所在目录,选择NEXT 不要选择FINISH。然后把钻孔数据的精度 ...

网友:
用CAM350自动导入GERBER就没事啦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就是CAM350精度不对,改后就OK了。。

网友:
谢谢,正碰到这个问题,顶上,让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