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24):
orcad元件库用不了,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A:
可能是 ORCAD文件裡面自帶的元件,與你使用的元件庫,在使用的M25PXX元件有不相同的格式(畫法或管腳不相同),造成放置元件有問題。

建議先將RCAD文件裡面M25PXX元件刪除,然後清除DESIGN CACHE,最後在放上元件庫裡的M25PXX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ORCAD文件裡面自帶的元件,與你使用的元件庫,在使用的M25PXX元件有不相同的格式(畫法或管腳不相同) ...

首次删除以前曾经放过的这个原件。然后clean cache.
还不行
可能是一下原因:
1。  GND  VCC等电源引脚未用电源类型
2、 检查你的原件参数里reference  value 等的font时候是中文格式的 如果是,改成use  default

网友(点评):
GND VCC等电源引脚未用电源类型 => 這個不會是問題。有很多人偷懶都是選用PASSIVE。

楼主:
都不是这些问题,根据你们说的处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这些问题,根据你们说的处理也不行

那就把文件放上來,請大家幫你找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