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skill中加个功能

楼主(2012-09-24):
求在skill中加个功能,可以选中N块铜皮集体复制到去绿油层

网友A:
工具的Z-COPY命令不就可以实现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的Z-COPY命令不就可以实现了呀。

那也要一块铜皮一块铜皮的去z-copy,像射频板功放板走线都是用铜皮的 一小块一小块的很慢啊

网友:
导出subdrawing,用UE打开把层名替换一下,再import进来就ok了
一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