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敷铜

楼主(2012-09-24):
单层板底层敷铜跟不敷铜的区别是什么?相对于最后工厂打出来的板子?

网友:
没区别,只要你和板厂说的是单面板,下面都是光的,没任何铜。和洞洞板那种形式一样
否则就不叫单面板了

网友:
LZ忽悠人啊,底层!你还没说哪边是底层呢?
我说的是指你没走线的那层,当然,你走线的那层覆铜是有覆铜的。

网友:
难道不在于你GerBer 文件???

网友:
一般GERBER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