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类型的值怎么刷新?

楼主(2012-09-24):
    allegro自带的一个窗体文件:status.form有个统计 waived drc个数的功能,如下代码
    ;;;;;;;;;;;;;;;;;;;;;;;;;;;;;;;;;;
    FIELD waived_drc_color
    FLOC 4 29
    COLOR 2 1
    ENDFIELD

    TEXT "Waived DRC error:"
    TLOC 7 29
    ENDTEXT

    TEXT
    TLOC 26 29
    INFO waived_drc_count 10
    OPTIONS right
    ENDTEXT
    ;;;;;;;;;;;;;;;;;;;;;;;;;;;;;;;;;;

    两个问题请教下
    1、FIELD waived_drc_color 颜色如何设置,默认是黑色的。
    2、INFO waived_drc_count 10它是在一个TEXT字段里,如何给它赋值,假如它是变化的,如何做到在窗体显示的时候同步变化。
    谢谢!!

网友:
    1、FIELD waived_drc_color 颜色如何设置,默认是黑色的。
    2、INFO waived_drc_count 10它是在一个TEXT字段里,如何给它赋值,假如它是变化的,如何做到在窗体显示的时候同步变化。

    你可以參考allegro skill的範例 axlform.il (X:\Cadence\SPB_16.5\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basic)

楼主:
    非常感谢XYX365的解答,我参考了那个方档,基本理解了其用法,但我在调试我这段代码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麻烦你抽点时间看看,指点下,谢谢!
    ;;;;;;button "Restore All Waivel"
    ("Restore_All_Field"
           Restore_All_Field = drc_form->curValue
           if(axlDBGetDesign()->waived == nil then
               null(nil) else
               axlDRCWaive(nil axlDBGetDesign()->drcs
               axlFormSetField(drc_form "drcs_count" axlDRCGetCount())
               axlFormSetField(drc_form "waived_drc_count" axlDRCWaiveGetCount())
    )
    ;;;;;;button "Waive all"
    ("Waive_All_Field"
           Waive_All_Field = drc_form->curValue
           if(axlDBGetDesign()->drcs == nil then
               null(nil) else
               axlDRCWaive(t axlDBGetDesign()->drcs
               axlFormSetField(drc_form "drcs_count" axlDRCGetCount())
               axlFormSetField(drc_form "waived_drc_count" axlDRCWaiveGetCount())
    )
    ;;;;;;;;;

    这两个按扭,在没有其它命令运行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当有其它命令也在运行的时候,就会失效或会出错。
    比如我按了一下这个按钮,然后我打开软件自己带的那个状态栏来查看我的更改是否正确,如果在没有结束掉前一个命令前,再来按这两个按钮,就会没反应,这时结束掉所有命令,关闭这个skill,再掉出这个skill一样没反应,只有重新启动allegro才行,不知道错在那里,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XYX365的解答,我参考了那个方档,基本理解了其用法,但我在调试我这段代码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个问 ...

    可否傳你的skill,我來確認看看是什麼問題.

楼主:
    现在只写了个框架,很多功能还没完成,代码还在和谐电脑上,公司的防水措施做的非常坚固,等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在家里再写一遍,到时再请你指点下。写skill纯属个人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写了个框架,很多功能还没完成,代码还在和谐电脑上,公司的防水措施做的非常坚固,等工作不是很忙的 ...

    ok,
    你可以大概敘述一下,你要寫的SKILL框架內容,我來寫一個試試看,再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