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检查字符错位?

楼主(2012-09-24):
AD怎么检查字符错位?哪位高手能解决?

网友A:
可以另存一份PCB文件,然后再对PCB板上的器件一个一个的删除。这样对应的位号也会消失,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位号是否有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另存一份PCB文件,然后再对PCB板上的器件一个一个的删除。这样对应的位号也会消失,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

这方式可以但是不实用。谢谢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字符是不是元件标号,如果是的话选中原件后按A-P可以指定字符标号的位置
在比较密集的PCB上不好定义,A—P之后可以按SHIFT选取字符后,然后在inspect面板里面定坐标的方式来确定字符的位置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不一定适合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字符是不是元件标号,如果是的话选中原件后按A-P可以指定字符标号的位置
在比较密集的PCB上不 ...

在面板里面怎么定坐标?能否详细点?

网友:
貌似黑驴蹄子给出的是多个标识重新定位的方法。即将需要重新定位的标识选中,然后统一设定这些标识位于它本身器件的何处。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这种方式比较灵活。

网友(2013-07-19):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字符错位没有简便的方法,只能通过删除一个一个器件来核查,在调丝印时,你可以将位号放到器件中心,这样一个一个的调,一般不会调错的,调完了找人帮你核对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C:
    错位没有软件可以自动的实现的,毕竟这个的判断条件不好设置!
一个一个删虽烦但实用,或者点亮器件一个一个看也是可以的。
关键是调丝印的时候用心,检查的时候才可以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位没有软件可以自动的实现的,毕竟这个的判断条件不好设置!
一个一个删虽烦但实用,或者点亮器件一个一 ...

    你是质检员吧!有软件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