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1 调整时序时 没有辅助的红绿框了

楼主(2012-09-24):
15.51  调整时序时  没有辅助的红绿框了   哪位大虾知道解决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在规则管理器里把Relative propagation打开试一下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ETCH--
allegro_dynam_timing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allegro_etch_length_on  找到这三项 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ETCH--
allegro_dynam_timing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allegro_e ...

勾选上了  这个吧  是刚开始加规则的时候有,后面会出现没有的状况   好像不能根本的解决啊  不过还是很感激

楼主:
默认的 设置 被改变了
刚刚找到了 解决

楼主:
图片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