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的工具条乱了

楼主(2012-09-24):
Expedition的工具条不注意给点乱了,怎么也恢复不了了。请问有没有一个Reset的命令啊?

网友:
把工具条往上推就OK了。往最上面推。

网友:
View > Toolbars > customize有Reset。

网友:
这不是mentor的操作,是windows的操,你只需要将该工具条直接拖到mentor的工具条区域就会自动的挂在上面,当然你也可以将它们拖下来,或者按您的意思排序。见图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我知道是要推,可是想推到想推的地方太难了,试了n遍,都不行,总是接着第一行往后面挂,不会重新在第二行开一个空间。
后来都放弃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推了一下,竟然好了(我主要是想推到mentor默认的地方,就是重新起一行的空间,楼上箭头在的位置)。无语了。
谢谢各位。

提醒一下,没事不要推工具条玩,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我知道是要推,可是想推到想推的地方太难了,试了n遍,都不行,总是接着第一行往后面挂 ...

不是,你可以把所有工具条都显示出来,然后放工具条那一栏就有很宽的地方。你要往最上面推就能另起一行,想放哪里放哪里,注意是最上面。

楼主:
谢谢楼上,等有机会试试,现在有些不敢了。

网友A:
expedition还好,如果是ces说不定会遇到bug,比如把工具条托出来就再也没法托进去,隐藏的工具栏怎么也弄不出来那就纠结死了

楼主:
版主威武啊,国庆节还答疑,辛苦啊。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edition还好,如果是ces说不定会遇到bug,比如把工具条托出来就再也没法托进去,隐藏的工具栏怎么也弄不 ...

版主,那DXdesigner 中不小心将工具栏拉出来了,怎么也还原不回去了?有啥办法恢复吗?谢谢。

网友:
Expedition PCB的工具条确实有些问题,无法锁定,切换模式的时候,经常自己就移动了,还有时候在别的模式下,place工具条不能自动关掉。

网友(2012-10-29):
2楼是正解,点自定义菜单,不用关,将所有想要用的菜单列出来,在最上面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