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问题

楼主(2012-09-24):
在做板子的螺丝孔上我放了过孔 但是在检查的时候总是报错啊 这个错误怎么改掉啊

网友A:
把螺丝孔接地,然后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丝孔接地,然后连起来

怎么接地呢???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地呢???不是很明白啊

你做成了孔,就和地线连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成了孔,就和地线连起来啊

你的意思把所有大焊盘上的过孔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把所有大焊盘上的过孔接地吗?

对啊,,

楼主:
我都连接上地了铺铜之后 可是还是报错啊

网友B:
在rule里面设定规则吧,不是有好多rule设定的么,有via to pad等等,旁边上面有一个正对于相同网络的,应该在那里面设置,因本人现在不用pads画图了,所以没办法截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ule里面设定规则吧,不是有好多rule设定的么,有via to pad等等,旁边上面有一个正对于相同网络的,应该 ...

新手总是有很多不明白的 还得自己摸索。。。。。。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