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射频CC101芯片的几个疑惑

楼主(2012-09-24):
小弟第一次接触射频这方面,有几个弱弱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侠们,还望大家不要喷我
1.如果要用FPGA控制cc1101的话,是不是就需要用FPGA模拟spi时序来配置cc1101??
2.数据手册上说cc1101是可编程的0.6K到600 kbps数据传输率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外部的数据输入率要在这个范围内?然后输入到cc1101后进行载波调制到它的频带内(Frequency bands: 300-348 MHz, 387-464 MHz and 779-928 MHz )?最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1  是可以用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
2  数据传输速率是通过信道每秒可传输的数字信息量的量度。数据传输速率也称为吞吐率。数据传输速率由很多因素,包括线路带宽、传输减损、距离、媒体类型等决定。

数据传输速率是描述数据传输系统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数据传输速率在数值上等于每秒种传输构成数据代码的二进制比特数,单位为比特/秒,记作bps(bit per second)。对于二进制数据,数据传输速率为:

S=1/T(bps)

其中,T为发送每一比特所需要的时间。例如,如果在通信信道上发送一比特0、1信号所需要的时间是0.001ms,那么信道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 000 000bps。

在实际应用中,常用的数据传输速率单位有:kbps、Mbps和Gbps。其中:

1kbps=103bps 1Mbps=106kbps 1Gbps=109bps 在现代网络技术中,人们总是以“带宽”来表示信道的数据传输速率,“带宽”与“速率”几乎成了同义词。信道带宽与数据传输速率的关系可以奈奎斯特(Nyquist)准则与香农(Shanon)定律描述。

载波频率和频带宽度与数据传输速率也密切相关。一般讲,载波频率越高,可实现的数据传输率越高。通信过程所占用的频带越宽,数据传输率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可以用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
2  数据传输速率是通过信道每秒可传输的数字信息量的量度。数据传输速率 ...

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