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走线,欢迎大家来拍砖

楼主(2012-09-24):
第一次练习DDR2走线,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自己先支持一下

网友:
为什么只走2层呢?

网友A:
有几组要走差分线的(J8和K8),还有间距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组要走差分线的(J8和K8),还有间距没检查,

只发现CLK是差分线,未发现其它的差分信号,请指出,不胜感激。刚查了下间距,确实很多问题,谢谢提醒。还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所有的地址线、数据线及控制线都要做阻抗?阻抗的参考平面可以不同?

网友:
可能方案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

    不是吧,我已经转为PADS低版本的了,07版本(或稍微低一点的版本)应该就可以打开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最好都做成45度蛇行绕等长方式 如果是欧美公司的话那就全用圆弧走蛇行等长线 一会45度一会儿圆弧那种不是很规范 容易被人捉痛脚 如果空间有限的话最好所有的线做的误差更小一些 那样就算是比较苛刻的客户也找不出毛病了

网友:
    还有 如果空间有余的话 可以把线阻之间的间距稍微放大一些 至少是一个地孔的距离 这个是规范 当然板子小的话就算了

网友(2012-10-27):
    如何入门DDR求解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