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重复走线不删除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请问重复走线不删除的问题
同一文件,allegro可轻松实现如图

同一文件,ExpeditionPCBI不知怎么实现如图,试过取消自动删除循环线,试过固定线,半固定,锁定,不锁定。都很难实现。

楼主:
摸半天,终于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嘛

网友:
    楼上是用protel的方法来用allegro or mentor.

网友:
    control editor里面,把prevent loop勾掉即可,或者是走线使用半固定模式和固定模式都能解决!

楼主:
    呵呵,不行的,我摸索到的只有2种方式可以,
    1,字符模式,选中线再拉
    2,走线模式,关DRC,还要关LOOP,关GLOSS,就可以拉了

其实这个功能还是有用的,有时候,有一部分线需要随意加粗一部分,如果神马都用铺铜的办法就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行的,我摸索到的只有2种方式可以,
1,字符模式,选中线再拉
    2,走线模式,关DRC,还要关LOOP, ...

失误,的确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新版本的变动,我记得旧版本的只要是处于固定或者半固定软件就不会修改用户走线

楼主:
    呵呵,EXP就像一个迷宫一样,神马都要摸索,DX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