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45°蛇形线

楼主(2012-09-24):
请教各位大神:mentor能不能走出45°的蛇形线呀?以前好像在论坛见过有人走过?

网友A:
当然可以,我就走过,EE走线非常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我就走过,EE走线非常强悍

搬个板凳,虚心求大神指导!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意思?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意思?是这样么?!!!!

不是, ,这种。

网友:
多不好看啊!~~~~~~~~~~~~

网友C:
可以,我的7.9.1,只点选框中所示,再用半自动绕等长就实现了

网友D:
选中后,用Manual tune就可以,绕线规则则像上面朋友说的tuning pattern界面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的7.9.1,只点选框中所示,再用半自动绕等长就实现了

嗯,是的,谢谢!请问那长度怎么控制呢?还没用过自动绕等长,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中后,用Manual tune就可以,绕线规则则像上面朋友说的tuning pattern界面下设置

嗯,谢谢几位,我试了下好像要的空间比较大,然后请问长度怎么控制呢?我选了target length 但是是灰色的。

网友:
如果是用smart utility 中的功能Dynamic Tune,参看下图

网友E:
倾向12楼,用这个调整工具一来方便,二来(谁提到过,记不清了)几乎绝对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倾向12楼,用这个调整工具一来方便,二来(谁提到过,记不清了)几乎绝对等长。

这个是7.9.1以后的版本才有吗?我没找到这个。

网友D:
7.7以后的版本应该就有,安装时需要选择smart utility ,然后在Veiw中打开smart Utiliy,除了调线之外,功能非常多,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7.7以后的版本应该就有,安装时需要选择smart utility ,然后在Veiw中打开smart Utiliy,除了调线之外,功能 ...

公司的mentor是没有装smart utility。多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D:
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可以建议公司装一下

楼主(2012-10-26):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可以建议公司装一下

大神你好,已经装好smart utility了,但是我感觉比较好用的就几个比如改倒角 绕等长啥的,你能介绍介绍一些其他比较好用的功能吗?纯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老费劲了。

网友D:
smart utility是按照功能分类的,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使用某些功能,有些功能我也从没用过,总之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art utility是按照功能分类的,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使用某些功能,有些功能我也从没用过,总之是一个有用的 ...

嗯,周末把介绍文档看完了,试用了下,等长应该是最好用的了,然后可以改变外形框和走线倒角也比较好用,还有就是检查等长线的长度啥的,其他的感觉用不上太多。以后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
smart utility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可惜是个单独的东西,要是能按照分类,融合到原来的菜单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