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24):
   在DRC里面检测不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DRC是不是设成灰色的?

楼主:
没有,我把DRC的颜色关掉了也还是有

网友A:
到preference下面的PCB编辑里面把DISPLAY下面的directx模式的勾给去掉
不行的话就到board insight color overrides下面选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preference下面的PCB编辑里面把DISPLAY下面的directx模式的勾给去掉
不行的话就到board insight color o ...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我刚开始导入的时候 没有,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我刚开始导入的时候 没有,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谢谢

这是一种高亮显示,很多操作都可能是网络或者器件高亮
具体怎么导致除了你没人知道,或许是你按了CTRL然后点击鼠标造成的

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按SHIFT+C。

这高亮的效果也太另类了点...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高亮显示,很多操作都可能是网络或者器件高亮
具体怎么导致除了你没人知道,或许是你按了CTRL然 ...

网友:
    看看高亮的网络有没有选中

网友:
    7楼正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