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原理,感激不尽!

楼主(2012-09-24):
图中网络VGH,VGL都是接在7寸屏上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平板中LCD显示部分供电电路,
输出电压有三组:
一组常规输出,(通FB处的电阻设置)
第二组倍压(以上一组电压作为其准,当然有时候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就加了稳压二极管稳压)
第三组负压输出,(使用buck-boost这种拓扑)

网友:
平板中LCD显示部分供电电路,
输出电压有三组:
一组常规输出,(通FB处的电阻设置)
第二组倍压(以上一组电压作为其准,当然有时候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就加了稳压二极管稳压)
第三组负压输出,(使用buck-boost这种拓扑)

网友:
LCD中的 电路  看看LM2622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清晰图贴出来?

网友:
    明显电荷泵,建议找相关资料!

楼主:
    主要是这部分不太明白其工作原理

网友B:
    你的問題, 同這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065-1-1.html

网友(2012-11-11):
    绝对看了的,就是VGL,VGH的值怎么不一样,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由哪些器件决定的,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問題, 同這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065-1-1.html

绝对看了的,就是VGL,VGH的值怎么不一样,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由哪些器件决定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看了的,就是VGL,VGH的值怎么不一样,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由哪些器件决定的,谢谢啊

VGH/VGL的值跟几个部分有关系:
    1.跟AVDD有关系,即你图中的10V。从你图中来看,VGL是负压,最大值为-AVDD;VGH为2倍压,最大值为2*AVDD;
2.跟稳压管有关系。就我目前用过的LCD屏VGL在-5~-7V左右,VGH在15~23V左右吧。VGL最大值不超过-10V,想要得到-7V左右的负压,就需要个6.8左右的稳压管。VGH也一样,所以用了18V的稳压管;
3.跟限流电阻R94/R99有关系。阻值小了功耗大,阻值大了压降大。如果LCD VGH端负载电流是1mA,((2*10V)-VGH)/1mA得出的就是R94的最大值为200R。当然,这只是粗略计算,实际上考虑到R95和稳压管的电流,R94的值应该小于200R。否则,会导致VGH<18V。VGL同理。
    大致如此,期待各位的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