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打XNET 的问题,交流一下。。

楼主(2012-09-24):
    想知道大家在 allegro  中设定 constraint 时,如果要求跨电阻电容等等设定,是怎么做的?
我们公司好像只在analys 中 model  assignment  ,加一个model , 然后constraint manager 中就可以加pin pair 了,但是好像有的不是这么做的,大家交流一下啊。如果加  T 点呢,又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12-11-02):
加t点是在你用net schedule指令时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一个让你插入t点的命令,xnet的设置就是上面你说的那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