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怪现象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大:用AD10 对PCB覆铜时有没有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网友:
你在keep-out 层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
一直对AD10都不怎么放心……

网友:
LZ说的是那两个圆孔那里不正常吧?
这个确实是不正常现象,试着修改一下覆铜的属性试试,比方说改下覆铜的线宽,重新覆铜看看

网友:
两个圆孔的属性看一下,起始角度是0,终止角度是360

网友B:
你们所说的AD是 个什么软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所说的AD是 个什么软件呢?

AD就是Altium designer公司的一款PCB Layout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AD10都不怎么放心……

请问AD10是个什么软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就是Altium designer公司的一款PCB Layout软件...

是Protel 99 SE么?还是PADS20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Protel 99 SE么?还是PADS2007

AD是99se的升级版...AD10就是现在AD的最新版本...PADS是PADS..和AD完全是两个软件...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那个KEEPOUT里边的那个圆没有闭合好引起的。你再把KEEPOUT的那个圆COPY出来,旋一个角度再放到与原来的圆重合。再铺就OK。百试百灵。

网友:
感觉你的keepout层画的很糟糕,最好在cad中画出来导入,但是注意比例会有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是99se的升级版...AD10就是现在AD的最新版本...PADS是PADS..和AD完全是两个软件...

版主有没有AD的教程啊!我要一份!!!!十分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chensi007的指点。经检查发现两个从CAD导入的圆弧没有闭合。使之闭合后覆铜,一切正常。

闭合的圆弧

闭合的圆弧

未闭合的圆弧

未闭合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