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ce_bound和assembly

楼主(2012-09-25):
各位前辈指点,cadence中place bound top 和assemly top,这两个层面各起到什么作用的??对于布局,出厂的定位。。。?

网友A:
place bound top ,这个是器件的大小,在很多情况下要比器件实际尺寸大。并且能够设置器件高度。
assemly top   是器件的实际尺寸,严格按照datasheet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bound top ,这个是器件的大小,在很多情况下要比器件实际尺寸大。并且能够设置器件高度。
assemly  ...

这两个东西是在哪能用到?是我在布局是会看这个,还说厂商定位什么的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
小弟来回答一下
place bound top  能够设置器件高度,通常用来防止两个器件叠在一起,画了这层会报drc错误
assemly top   正如2楼所说是器件的实际尺寸,严格按照datasheet做,板子实在没空间的时候叠丝印可以开起来做参考 布局的时候也可以做参考 基本上来说嘛是出于可制造性来考虑这两个层面的用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东西是在哪能用到?是我在布局是会看这个,还说厂商定位什么的要用到??谢谢了

这两个属性一般在做器件封装时候就是做好的。在allrgo中做布局时需要看布局的需求有没有高度、间距、焊接工艺难度、器件密集度等因素。比如如果密集度过大,在考虑焊接工艺难度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查看assembly的区域能够再紧凑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