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中的背光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5):
在选购WLED背光的LCD时,发现部分带背光电路,部分不带,不是说用LED背光的LCD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像CCFL一样升压的么?求指教~

网友:
可能升压部分做到显示屏里面去了吧,有的显示屏需要额外的升压板,有的不需要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A(2013-04-24):
请教高手背光电路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高手背光电路具体的工作原理。。。

安森美半導體(On-Semiconductor)

LED Drivers and Driving Principles

LED Drivers and Driving Principle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森美半導體(On-Semiconductor)

LED Drivers and Driving Principles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