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PCB新手问题:请问如何批量修改丝印层中的字体大小(Height)?

楼主(2012-09-25):
如题,使用的版本是WG2004,非常感谢!

网友:
    在颜色设置中把assembly,silkscreen 等outline都关掉,只打开resf,然后在Drawing Mode下,就可以全部选中,直接修改了!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是保存一个专门改丝印的颜色设置比较方便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