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PCB文件如何合成一个PCB文件

楼主(2012-09-25):
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具体是这样的:  两个独立的PCB文件A和B,想把B文件中的元件,网络复制到文件A中..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可以理解成拼板,用CAM350将两文件拼在一起,我会..只是我想要的是PCB样式的结果.换言之,把CAM350中拼好的文件,如何还原成PCB格式文件?

网友A:
在PCB中拼或CAM350都可以,但是用CAM350拼好的Gerber不能再转成PADS版本了吧。

我们一般是在PCB中拼板,ECO新加B.PCB到A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中拼或CAM350都可以,但是用CAM350拼好的Gerber不能再转成PADS版本了吧。

我们一般是在PCB中拼板, ...

求问具体操作.没试过在PCB中进行拼板的..

网友:
在ECO模式下,直接copy不行吗

网友:
copy可以,但编码变了怎办?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方法是2楼的xiaoqy所说的...再次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