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2007 layout 中 怎么调换层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侠
               由于设计失误,层设计选错,重新改过比较耗时 弱弱的问一下在pads 2007 layout 中 怎么调换层  例如将2层与3层交换
谢谢!

              怎么将覆铜后的铜皮,自动开窗出来

网友A:
这个论坛里面有人询问过你可以查下,
另外你可以重新添加一层进去,然后把2层的东西全部copy到新加的那层,再把3层的考到2层,后面再考到三层,最后把新添的层删掉,搞定

网友B:
    Tools-Layer setup-reassign

网友:
    出GERBER时说明一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里面有人询问过你可以查下,
    另外你可以重新添加一层进去,然后把2层的东西全部copy到新加的那层, ...

    老大   你的回答太实在了  不过可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Layer setup-reassign

谢谢!我正在尝试设置 三克油!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没必要,出了GERBER,层别名改下就行了。

网友:
    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