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路-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2-09-25):
放大器电路-电压跟随器,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理及计算!!!

在实际测量的时候发现该电路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怎么计算???

网友:
根据虚短和虚断的原理。输出电压增益为1,输出跟随输入变动。但是要注意稳定性的问题,当不满足稳定的时候会引起正反馈,导致输出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