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丝印框与焊盘的间距需要多少?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侠,做封装时丝印框与焊盘的间距要多少才合适呀?比较说电阻,电容。

楼主:
都没有热心观众回答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丝印标准呀,为什么钽电容的丝印框这么大?是以什么来衡量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文档来说明呀。还是大家都随便乱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热心观众回答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丝印标准呀,为什么钽电容的丝印框这么大?是以什么来衡量的。有没 ...

一般我们这边是在assembly 即零件本体的基础上画6mil的宽度即可!

网友:
    应该有文档规范吧。。

网友(2012-11-16):
    一般设计丝引到焊盘边不小于12MIL.个别要求更近一些的,到焊盘和阻焊边上,不能压到为至。具体设计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一般不要压到阻焊盘就好了。

网友:
    大于等于6mil就好了。

网友(2012-12-28):
    焊盘和丝印的air gap一般做到6mil就行了

网友(2013-07-17):
    有的公司要求是8MIL,我一般不与焊盘相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