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7 导原理图“#”改成“_”报二个错误,帮忙看看

楼主(2012-09-25):
用.net的文件的方法导原理图,把#改成了_ 其它错误已排除 只剩这两个   是不是原理图的网络有问题 还是代码中有问题? 请教高手啊!

GND_AUDIO;  J10.4 J10.2 J10.3 T1.3,
     R376.2_U70.B25 U70.A11 U70.A14,
               ^
ERROR: Pin number '2_U70' not in device file 'r0603.txt' ... pin ignored.
-------------------------------------------------------------------------------
               ^
ERROR: A reference or function designator name was expected.
-------------------------------------------------------------------------------
     U70.A12_U70.A25_U70.A10_U70.A13,
     U70.B13_U70.B11_L21.2,

ERROR: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网友A:
device file里面没有2_U70这个pin脚
你原来是2#U70吧
把device里面的“#”也改成“_”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file里面没有2_U70这个pin脚
你原来是2#U70吧
把device里面的“#”也改成“_”就可以了

device file是原理图里面吗?  原理图的哪里 怎么看,  多谢你的提示啦  我先自己找找  麻烦回复一下我哦!

网友:
原理图找R376,它的footprint是R0603,它的pin number与R0603.dra不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 file是原理图里面吗?  原理图的哪里 怎么看,  多谢你的提示啦  我先自己找找  麻烦回复一下我哦 ...

device文件应该是orcad导出来的,你可以搜索一下R0603.TXT这个文件,这就是你出错元件的device文件
具体位置跟你设置的路径有关系。
我本人从来没用过device文件这种方式导入网表,只是根据你的log文件分析。
orcad导网表到allegro用net的方式应该是很老的方法了,直接用pcb editor项的方式就行,这样就不用管device file。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