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子出光绘文件时soldermask_top和solderpaste_top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2-09-25):
那子出光绘文件时soldermask_top和solderpaste_top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
    查查单词不就知道 了。。

网友:
    没有solderpaste_top吧?你说的是pastmask_top?

网友A:
    soldermask是阻焊层,pastemask是锡膏层的啦,搞清楚就OK咯

网友:
    五楼正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dermask是阻焊层,pastemask是锡膏层的啦,搞清楚就OK咯

说通俗一点 soldermask层就是你去绿油开窗的那一层,pastemask就是你贴片机贴片用来开钢网的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