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现在有多少层的板子啊?

楼主(2012-09-25):
初学,我只知道四层板啊,为什么要六层和八层那么多啊?那样子布线不成了问题了吗?是不是不只一个电源层和地层啊?

网友:
据说有40多了

网友:
    有需要啊。。

网友:
    68层,有好几个厘米厚

网友:
    60多?哪种板子啊?PCB板厂能做到吗?

网友:
    我在15年前就遇到 72 層版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的话层数肯定是越多越好撒,走线间距越大干扰情况越小,层数一多地层肯定也多,每个信号层都有相邻的参考地平面信号的质量是没话说啊.当然这是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  以前帮别人做过一块18层板,为了保证信号质量,信号层只有6层(加上TOP BOTTOM是8个走线层),6个地层,4个电源层.

网友: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20层的。据说中国航母里面的主板是60多层的。

网友:
    28层板以上都好多年没遇到过了.

网友A:
    小日本板厂最高可做128层 盲孔 埋空板厚2MM几年前的数据,不知现在咋样?好像苹果现在都10层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板厂最高可做128层 盲孔 埋空板厚2MM几年前的数据,不知现在咋样?好像苹果现在都10层板吧

128层2mm的板厚?这么给力....太生猛了点吧...用的什么板材...平均下来的铜厚能有多少...

楼主:
    10层板我就难以想想了,能介绍一下10层板和多层板是如何分层的吗?是不是电源层和地层不只一层呢,要不然供电怎么解决呢。

网友:
    128层,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