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的大小如何选择?

楼主(2012-09-25):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画好原理图后,我怎么才能知道选择多大的板子合适呢?

网友:
只要符合电气特性,只要元件布局合理,板子越小越好,价格便宜

网友:
看具体情况呗,如果是一些产品的话板子的大小和具体形状都是由结构来决定的,如果是自己做做用来做实验研究开发或者一些IC测试的测试板的话就看你布局咯(肯定是越小越好咯).

楼主:
哦,谢谢大家热心解答。越小越好,这点我记住了。
追问下,比如我画好了原理图,我在用PCB创建电路板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应该建立多小的板子刚好放得下元件呢?
我想啊,假如是四层板,如果底层元件很少,可能板子面积就会大点,如果底层和顶层都有,那板子面积就会小点。那这个面积也不太好确定啊。
还有在布局的时候,是最好底层和顶层都放元件?还是优先在顶层放,放不下了或者不好 走线了才放到底层?有什么原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