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怎么比对2个原理图之间的区别?高手请进!!!1

楼主(2012-09-25):
    各位高手:

     本人用AD09LAY板
       由于工作需要,现在寻求一AD功能,是需要比对两个原理图之间的区别,如:我在一原理图上修改了某些电路(修改之前有备份,这是工作习惯),我可以跟之前的备份的同一张原理图中的电路比较吗?就是我想知道我改变了哪些电路,注意不是用眼睛看,而是想知道AD09本身的话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某位大侠知道的话可以加企鹅:451219803一起探讨,或者直接回复本帖,万分感激。本人从事PCBLAYOUT工作2年,希望跟各路大侠交流。有意向请加上面企鹅!

网友A:
    在project下拉有个show difference功能
    点开选择好advance mode,然后在两边分别选取要对比的两个原理图
    点确定后会弹出difference  between  某某SCH   and   某某SCH
你鼠标在上面右击可以执行相关操作,做电子的一般都很聪明,我相信你会了

网友A:
    八卦一下,orcad里面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卦一下,orcad里面也可以

    OrCad里面怎么比较不同?OrCad用的少,比较生疏.我只会用OrCAD导出两个原理图的protel网表,然后在AD里面的新建工程下面对两个网表进行show different这种方法,求个简单点的方法,嘿嘿.

网友(点评):
这是捷径啊 最简单的方法,什么原理图转换都是浮云啊,没有一个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里面怎么比较不同?OrCad用的少,比较生疏.我只会用OrCAD导出两个原理图的protel网表,然后在AD里面的新 ...

目测

网友C:
    黑驴蹄子 真的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下拉有个show difference功能
点开选择好advance mode,然后在两边分别选取要对比的两个原理图
    ...

 OK了,可以比对,之前很少用比对的。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黑驴蹄子 真的有这个功能呢!

    难道我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骗人啊?
也就版主被我忽悠了——“目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骗人啊?
也就版主被我忽悠了——“目测”   哈哈 ...

    忽悠我的....服了你了....赶紧的...把方法分享下...

网友:
我这个是原理图和PCB的网表对比,对于原理图和原理图的话你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操作就行了,只是第二步的点选方式不同就行了

楼主(2012-11-13):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下拉有个show difference功能
    点开选择好advance mode,然后在两边分别选取要对比的两个原理图
 ...

是的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