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 bond层的光绘文件 怎么输出啊

楼主(2012-09-25):
wire bond层的光绘文件 怎么输出啊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层面 不过方法应该是通用的 在这里面加一个你要的层面

楼主:
pastemask_top和pastemask_bottom层的怎么出啊

网友:
Wire Bound 有底片嗎?

楼主:
没有 不知道应该建立哪些subclass 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astemask_top和pastemask_bottom层的怎么出啊

有点没看懂你的意思
输出格式选RS274X

以一个6层板为例:Top-Gnd-In1-In2-Vcc-Bottom

01_TOP: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02_GND:

VIA CLASS/GND

PIN/GND

ETCH/GND

BOARD GEOMETRY/OUTLINE

03_IN1:

VIA CLASS/IN1

PIN/IN1

ETCH/IN1

BOARD GEOMETRY/OUTLINE

04_IN2:

VIA CLASS/IN2

PIN/IN2

ETCH/IN2

BOARD GEOMETRY/OUTLINE

05_VCC:

VIA CLASS/VCC

PIN/VCC

ETCH/VCC

BOARD GEOMETRY/OUTLINE

06_BOTTOM:

VIA CLASS/BOTTOM

PIN/BOTTOM

ETCH/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Drill_Dimension: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6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Pastemask_Bot:

PIN/PASTE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PASTEMASK_BOTTOM

Pastemask_Top:

PIN/PASTE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PASTEMASK_TOP

Silkscreen_Bot: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Silkscreen_Top:

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oldermask_Bot:

PIN/SOLDER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Soldermask_Tot:

PIN/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ttom层如果没有SMD器件,Bottom层的钢板(Pastemask_Bot)不用出,同样,如果Bottom层的丝印没有任何信息,也不必要出。

楼主:
这些我都出  还有就是我想显示wire bond

网友:
16.5的wire bond在conductor下,可以直接作为gerber输出。

16.5以前的版本,不能直接输出,可以把bonding wire导出dxf,再新建subclass导入dxf,就可以作为gerber输出了。

楼主:
导出了dxf文件了 如何再新建subclass导入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