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Xnet 无法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5):
请求高手解答:在软件15.5中遇到排阻无法设置Xne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一般来说 这个设置和你做的封装对应得正确 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用spb16.5有同样疑问,且找不到于博士说的那个菜单项,请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这个设置和你做的封装对应得正确 都不会有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封装的PIN number和net 定义的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封装的PIN number和net 定义的不一样导致的。

额 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说你设置model时 同一net对应的pin number要设置正确 比如我图中的那个 就是1 和8pin是同一个net

楼主:
我确认了是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每次按1 8 2 7 3 6 4 5顺序定义完后从新在打开有回复原来的一大串数字。所以感觉是没定义到。所以很疑惑不知道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望遇到过的朋友定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都会有的 默认的属性 设置之后你看一下net属性要是有xnet属性那就是设置好了 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了是一样的

按设置xnet的方法设置完之后查看一下net的属性
  Member of Groups:
    XNET            : DA7_13826521
有这个属性说明你设置成功了  没有说明你操作细节上应该有问题  我每一次都是这么设置的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设置xnet的方法设置完之后查看一下net的属性
ember of Groups:
    XNET            : DA7_13826 ...

没有看到。刚刚把元件UPdate了一下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