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0ma的阻容降压电源电路

楼主(2012-09-25):
求一个220V市电供电输出DC5V 50ma的阻容电路或体积较小的开关电源电路
谢谢

网友(2014-12-19):
    同求,最好是能将变压器和其它物料型号都写上的~

网友:
    阻容电路容易漏電,除非此產品不外接任何東西,不與其他系統共地,沒有人體可以接觸方可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需要漏电保护的电路 可以有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跟漏电有啥关系?
这本来就是非隔离电源,自然不能用手触摸

网友:
    电容的容抗等效一个电阻,这个等效电阻接220上时产生的最大电流就是负载的最大电流。   算好电容值后取稍大一点点的。  用耐压400V 以上的涤纶电容。   电容上并一只1M 电阻用于放电。
整流电路一定是桥式。
    最好接一只稳压管和负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