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有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2-09-25):
把元件导入allegro后发现有个别元件没有导进来,但是没有导进来的那个元件在其他板子上有,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借用其他板子上已有的元件封装用于应用我现在的PCB板里,谢谢啦

网友A:
路过的小弟说一句
你可以将已经有那个封装的板子将这板上封装以库的形式导出,放到你现在这块板子的封装目录下 自然可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的小弟说一句
你可以将已经有那个封装的板子将这板上封装以库的形式导出,放到你现在这块板子的封装目 ...

谢谢路过的小弟,本人初学allegro,我知道肯定可以调用,而且是先保存然后调用,就是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急死

网友:
FILE-EXPORT-LIBRARIES
里面勾选的东西自己看着勾吧,如果不理解就慢慢试试好了

最后一个默认不打勾的,no library dependencies一定要勾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路过的小弟,本人初学allegro,我知道肯定可以调用,而且是先保存然后调用,就是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 ...

4楼正解啊  到处库以后 找到你要的那个封装,然后看一下它的焊盘,把焊盘和封装,分别放到你设置的库路径下 pad和psm,封装psm包括。dra和。psm两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