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后的平面铺不到铜

楼主(2012-09-25):
如图,平面分割后,分割的平面铺不到铜,求解啊

网友A:
    你这的白色框框是啥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的白色框框是啥属性的?

    AGND

网友B:
    选择白色框然后在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AGND

你设置下这个铜皮的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白色框然后在铺。。

还是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白色框然后在铺。。

只有顶层铺上了,别的层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顶层铺上了,别的层都是空的

先全部铺,没铺的然后选择铺就行了。只要出的GERBER全有铜就行了。。。

网友C:
    你这割的层属性是什么是spilt吗?如果是你在哪里铺的铜,如果上spilt属性那在 铺铜试下

网友D:
    设置优先级,

网友:
    不要说优先级不会设置  记得教程里有啊  设置下优先级 肯定就OK了

网友:
    除了优先级,如果你这个铜在另一个铺铜区内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割的层属性是什么是spilt吗?如果是你在哪里铺的铜,如果上spilt属性那在铺铜试下

    还是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优先级,

    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