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仿真时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2-09-25):
No IC output on selected(i.e., no driver ).Stopping

如何解决呢?开始了解hyperlync.但愿此软件对我的工作有用。阿门。

网友:
是不是你给芯片管脚配置模型时出现的?是说一个线的两端应该有一个设置为输出

网友:
    很有用,没有选择输出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