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時器

楼主(2012-09-25):
請問一下,單晶片計時器設定的觀念
看完書上還是沒很了解..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說一下我的盲點在哪..

單晶片用12MHz的石英震盪器
然後因為8051一個機械周期
需要12個石英震盪器周期
12MHz /12 = 1MHz =1us 所以每1us就送給8051一個脈波

然後內部計時器是16位元 所以最高數到65536 就產生溢位中斷
每1us就送入一個脈波計時器就加1
當計數器加到65536就中斷 這個意思是每65536us 就溢位中斷一次

那如果要設定時間間隔為5ms秒的話
就代表每送入5000個1us的脈波就中斷一次
但為什麼 計時器設定數值是
65536-5000 =60536 再轉16進制 去分高低位元就好了?
60536不是意思是,當計數器內部加到60536 就產生中斷嗎?
 這樣不就是60536us中斷一次?
不是5ms中斷一次

网友:
可能你理解错了,因为你设置的时候已经将开始计数的起点设为60536,所以还是只有5ms。ps每次计数的起点和你设置的初始值有关,而不是每次都从0开始!

网友:
LZ这么理解:
初值是60536,
所以从60536开始加
加到65536溢出中断
需要加5000次
所以是5ms

网友(2019-08-04):
3楼正解,整数累加5000次,5000×机器周期1us=5000us=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