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PADS的三個問題--請詳述

楼主(2012-09-25):
請問各位達人

在PCB LAYOUT中

要出什麼GERBER FILES給板廠

可否詳述各層的功能和作用

另外在pads裡,在出鑽孔層的時候

它的鑽孔表是疊在圖裡的,要怎麼樣把它們分開

還有用POWER LOGIC的時候,要怎麼轉成PADS可以LAYOUT的檔案圖??

网友:
    用百度。。。。查

网友:
    你画PCB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出的gerther文件,这个才是生产文件,

网友:
    1、导出gerber的,看下面的帖子,很详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227-1-1.html

2、设置偏移量

3、直接ECO到PADS,具体找教程

网友:
    多用搜索功能,不要老提重复的问题,浪费自己也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
    建议lz可以看下毒女发的资料,里面有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跟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