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解答下PCB负片的一些疑问,谢谢

楼主(2012-09-25):
我们一般发板的电源层和地层都出负片,但是负片有什么好处呢?还有就是假如一个电源的过孔打的比较密集,在电源层负片显示出来就是这些过孔的flash pad部分重叠,导致这些过孔与电源层的连接会少很多(如图所示),影响过孔在电源层的通流量,从这点来看负片没有一点好处,望高手帮我答疑解惑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负片可以减少光绘的数据量,你可以对比一下光绘文件负片和正片的大小;
第二个问题,过孔可以改成全连接,就没有连接太少的问题了

网友B:
第一,负片上你看到的图形实际PCB成品不会被留下,留下的是你看到的黑色。正片反之。
第二,从贴的图看你设置的外径太大了,减小外径不会重叠,如为提高过流能力,可以不用热风焊盘,但影响维修和DM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负片可以减少光绘的数据量,你可以对比一下光绘文件负片和正片的大小;
第二个问题,过孔可以改成 ...

我看了好多板子都是这样的,用FLASH PAD连接的,我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还是打孔时不要打的太密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负片上你看到的图形实际PCB成品不会被留下,留下的是你看到的黑色。正片反之。
第二,从贴的图看你设 ...

电源过孔之类的和过孔有什么关系?器件便于维修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负片上你看到的图形实际PCB成品不会被留下,留下的是你看到的黑色。正片反之。
第二,从贴的图看你设 ...

还有,在负片没有热风焊盘怎么连接?负片就没有regular pad,和电源层是同一个网络就是用flash pad连接,不同网络就用anti pad连接,所以不可能设置为全连接的

网友:
flash 负片通孔全连接可以实现的,负片PAD比钻径小就好了。

网友C:
先搞清楚 Thermal Flash 的目的吧!
這個以前就討論過了. 這是一個先天不良 , 後天失調的設計.
對導電當然沒好處 , 可是為何要使用?
絕對不是負片的問題. 就算是正片恐怕也不是全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 Thermal Flash 的目的吧!
這個以前就討論過了. 這是一個先天不良 , 後天失調的設計.
對導電當然 ...

能不能说的明白些?

网友:
你把Thermal relief做得和regular pad一样大就不会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