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4G天线方向性太强

楼主(2012-09-25):
10金币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LAYOUT一款 BK2421的产品。做出来的板子方向性太强。开始用频谱仪测量单载波能到-10DBm。
但是连上电脑使用时,在某些方向。电脑上边无法收到由BK2421发出的信号。
目前已基本排除软件问题及空间干扰问题
求教:此问题是由哪里引起的呢?求大侠们给指条路。谢谢

网友A:
你这LAYOUT天线走线最好圆弧入天线端子 别45度 你天线段净空再大一些 因为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值 目测还是小了一点

网友B:
说是天线的方向性不准确。

GND是天线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天线的另一极,天线离不开GND. ,如果是USB Dongel天线的GND完全改变了,

其次,你天线的辐射被机箱挡住了, 频率高的信号很容易被挡住;

再者,USB电源干扰很大,很不干净,是如何排除不是干扰问题,如果放锂电池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天线的方向性不准确。

谢谢徐总的回复。谢谢您
我们目前做是的一款鼠标
接收端我们有用另一款产品确认过。接收端是正常的。
目前就是新LAYOUT的鼠标有问题。RF部分的LAYOUT是参考官方资料进行的。
测过单载波,DBm甚至还高过我们以前的产品。但是把鼠标放到远处、或用障碍物挡住。在某个角度 丢包相当大。鼠标移动很卡,在某些角度信号很稳定。已请软体的把重传次数增加到100次。稳定度有很大的提升。但仍感觉不太完美。
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已把大晶振取下。换圆柱状晶振,有改善,以前在两米处的某个方向鼠标光标就能顿一下。现在可以稍远一些。已测过进RF电源的纹波,低于20MVp-p. 已透过频谱仪测试过接收端和鼠标的中心频率。两者相差在100KHZ内。
我们单独把RF部分用剪子剪下。再接至控制回路中RF的丢包率就很低了,5米以内鼠标光标没有停顿的感觉。
LAYOUT的话。说实话不是很满意。但这是结构限制。结构内BOTTOM层有加强筋等限制、TOP层有按键。所以RF只能放在板的中部。图片如下,请大大们再给看看。从哪里着手解决。谢谢咯

网友C:
看不太清楚,蛇形走线都是直角?线宽还不一致?天线线长是多少?而且天线上还多了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蛇形走线都是直角?线宽还不一致?天线线长是多少?而且天线上还多了跟线

后边不是蛇形线。是镀金按键。
天线是跟据LAYOUT GUIDE来的。
硬件中实在找不到问题了。现在BOSS又把问题点引到软件那边去了。

楼主(2012-12-29):
引用 网友A:
你这LAYOUT天线走线最好圆弧入天线端子 别45度 你天线段净空再大一些 因为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值 目测还是小 ...

谢谢。已搞定了。软件改了跳频方式。硬件把铺铜(确实是净空不够)重新作了调整,并且调了匹配。现在 0 DBm的输出用频谱仪在近场测。最高能到-4.5dbm。已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这个抄理论书是没有用的 要实际应用画一板如果BUG就知道可以调试出来的  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是PCB上最金贵的部分 要排最高级绘制 区域都要尽可能优先让给它 其他的能省就少空间挤拢一点

网友(2018-12-12):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