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电源平面层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在用ADD-LINE分割电源平面层时候,有时候画好了一条线,需要修改,又不想全部重新画,用什么命令和方法啊?
比如要删除其中一小段,调整一小段等。

网友:
我一般用增加倒角的方法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必须重新分割,这点做的忒差了

楼主:
我是每次重新分割的,有什么好办法就好了

网友:
你分割电源用的是add----anti etch 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选择cut line 改好之后重新铺通皮 关联网络 要么你就直接修铜皮, 好像没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