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泪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5):
加泪滴有什么作用啊?求解。。。

网友:
1:    PCB工艺角度来说,增加导线和pad, via连接处的强度,防止断线
2:从SI 角度来说,保证导线到PAD,VIA阻抗不突变。
3:从美学角度来看,会好看一些。 就和公路一样,窄到宽一定有个斜角。

网友(2016-05-07):
在fpc上用的多

网友:
防止dip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