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to EE 成功 只需要CELL 并显示元件值

楼主(2012-09-26):
orcad to EE 成功 只需要CELL 并显示元件值

网友:
    楼主,可否详述作法,
    造福大家.

网友:
    楼主写个步骤撒,谢谢先

网友:
    LZ并没有只用cell,如果只用CELL,就不应该有Part Number,见如下LZ所附图最下面,我用黑框标识出来了:

楼主:
    回2,3楼,请参考之前坛里有人说的不需要CELL的贴子,然后在LM做CELL时,加一个ORCAD VALUE值来映射就可以了,大小字好像要记得跟上图中绿色圈住的一致。
    回4楼,导入的是ALLEGOR网表,3个文件那种的格式,实际上我中心库是没有做PART.只做了CELL,就导入了。至于你说的不应该,实际就是发生了。哈哈,

楼主:
    晕了,这是什么网络呀,老发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4楼,导入的是ALLEGOR网表,3个文件那种的格式,实际上我中心库是没有做PART.只做了CELL,就导入了。quote]

    回复:导入的是ALLEGOR网表,3个文件那种的格式,实际上我中心库是没有做PART.只做了CELL,就导入了。

    那实际的流程是Orcad Capture --Allegro netlist---Expedition流程,
而非Orcad Capture --Expedition netlist---Expedition流程,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4楼,导入的是ALLEGOR网表,3个文件那种的格式,实际上我中心 ...

    我说的只是ORCAD TO  EXP。
    至于网表嘛,嘿嘿,你明白就好。
另外说一下,原来这样做,正标反标都可以,还是很爽的。

网友B:
    能动态交互吗?我比较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动态交互吗?我比较关心的。。。。

    正标反标操作还是简单方便的,交互选中貌似不行

网友:
    能否给个详细教程 orcad 生成不了ALLEGOR的网标

网友C:
    然后在LM做CELL时,加一个ORCAD VALUE值来映射就可以了.
    这个是怎么做的,我前一段时间也学了一下mentor,在属性里也可以看到了,orcad value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orcad value显示在PCB上,PADS 也可以成功转到mentor。 mentor转到PADS 有时就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在LM做CELL时,加一个ORCAD VALUE值来映射就可以了.
这个是怎么做的,我前一段时间也学了一下mentor ...

如果元件属性里面确定已经有了那个值,并且你的CELL里面也定义了这个值,那么如下图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2012-11-29):
    LZ既然把这个贴贴出来,请把过程写出来上传,与众童鞋分享你的成功心得,何不为一乐?
独乐乐不与众乐乐!源于论坛,馈于论坛!

    see: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6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既然把这个贴贴出来,请把过程写出来上传,与众童鞋分享你的成功心得,何不为一乐?
独乐乐不与众乐乐!源于论 ...

领导,既然你有这个要求,我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视频,你不要希望太大哦,我只是考虑一下。
AD和DX的原理图,我觉得都很不错。我更偏向于 AD TO EXP / DX TO EXP 流程。
所以ORCAD TO EXP的流程,我一直不太想做神马视频
不知为何,我一直不太喜欢ORCAD,主要是元件的标号及元件值离元件太远了,超难看,虽然手工能调整,但我画原理图,元件标号及元件值基本不调整位置的了,很不习惯,这两天刚删了ORCAD,,,,,欧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既然你有这个要求,我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视频,你不要希望太大哦,我只是考虑一下。
AD和DX的原 ...

1:关于ORCAD TO EXP的流程,可写个文字和贴图的教程分享下!不需做神马视频.如果LZ有雅兴,不妨先写文字和贴图的教程,再做个视频教程,可谓功德无量,福泽众生!
2:关于ORCAD元件的标号及元件值离元件太远了,超难看,虽然手工能调整,但我画原理图,元件标号及元件值基本不调整位置的了.可以调到你需要位置!关闭栅格,再调整元件标号及元件值,调整好后,再打开栅格.一般画好原理图后,再统一调整元件标号及元件值.
3:在此申明:偶特别钟意OrCAD Capture,可谓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生不舍!
OrCAD Capture生成的Netlist,可与其它大多数PCB Layout软件和谐对接!

网友:
    楼主,这个ORCAD的元件值如何 在EXP PCB中显示出来,还搞不明白,求祥细,多谢!

网友(2014-08-03):
    武功秘籍,OrCAd文件现成的多,

网友(2015-03-22):
重新传一附件,给没看到过的朋友们http://pan.baidu.com/s/1jGpE0ZG

网友:
大神能不能再共享下这个视频呢,菜鸟们都需要大神您的视频指导呢。

网友:
    ORCAD原理图导入到EE里面,布局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