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测试点都怎么放

楼主(2012-09-26):
经常看到PCB上有测试点,但是感觉上面的孔都好小,不知道一般测试点的孔多大,焊盘用多大;

网友:
孔径1mm一般来说够用了

网友:
    你说的是孔么?
    测试点俺用1.2mm的圆形焊盘,没有用过带孔的

楼主:
    如果线路在内层的话或者底层,是不是应该把测试点弄在顶层才方便测试吧,很想学习一下这方面大家都怎么做啊

网友A:
    测试点分焊盘形式和孔形式的吧,焊盘形式的一般是放在顶层或者底层,像时钟这些信号,孔形式的一般是测内层的一些重要信号用到。

楼主:
    正常情况下这个孔一般在多大,看过几个模块,焊盘倒是很大,孔都几乎看不见,不详细看很难看到,不知道用的是多大的孔,是不是有什么工艺在里面

网友(2012-10-26):
    不用做孔的

楼主:
    内层的孔和底层应该不能放吧,不然测试的时候不是很不方便

网友:
    测试点最小0.8mm

网友:
    如果用BED-OF_NAIL自动测试,应该全放在底层。IPC2221A.

楼主:
    没用过这种东西,求指点

网友:
    有的直接在焊盘上测就行了吧

网友:
    增加测试点

    63.2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2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分焊盘形式和孔形式的吧,焊盘形式的一般是放在顶层或者底层,像时钟这些信号,孔形式的一般是测内层 ...

    支持 哈哈~~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设计是采用过孔还是标贴焊盘,过孔应看你取材的测试针。

网友:
    楼上正解。听PE的。

网友:
    打孔的话觉得测试起来方便一些,尤其是用万用表和示波器的时候

网友:
    其实应该是如果你测试的地方可以通过表层(顶层或者是底层)连接到测试点可以不要孔径只搞一个焊盘,如果是通过内层连接到测试点的话建议还是加一个孔径再加上焊盘好一点。。

网友:
    音视频,通信类不需要做孔测试点,用焊点做就可以了,电源,高电压大电流电路,最好做孔类测试点,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