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勾选框,求助

楼主(2012-09-26):
而有勾的是如下图:

有没有谁遇到这个问题过?

网友A:
系統字型環境看一下 , 一定要在小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字型環境看一下 , 一定要在小字模式

字型环境在哪?麻烦指示下

网友:
是用原理图导入了网表后出现如上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

谢了,还真是这个问题
16.X的在什么字环境下都可以看到。我还以为是15.X软件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