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们一个关于内层无法直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这个文件是protel99转换过来的,层设置与pads的有点不太一样,刚转过来时TOP和BOT层都不对,后来我直接导出ASC再重新导入,TOP和BOT算是正常了,但是发现2、3层不能直线,原有直线可以拖动,但是无法重新走线,看了下层设置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问如果我想修改内层线路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有办法修改吗?附件为我说的这个文件,是PADS2005 SP2格式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谢谢,在您的英明指点下,终于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A:
把图中的midlayer1和midlayer2放到右边去就OK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但是我找遍了软件设置,好没找着这个设置界面,能再麻烦您指点一下吗?小弟万非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图中的midlayer1和midlayer2放到右边去就OK了

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2-10-26):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