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表导入allegro出现WARNING。。

楼主(2012-09-26):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61): Symbol changed for 'R39'. Pin edits were lost.
将网表导入allegro的时候出现很多类似的WARNING,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A:
这提示明显是说r39这个封装有问题 自己检查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提示明显是说r39这个封装有问题 自己检查一下呗

可是同样的封装在其他电阻上用又没有报出WARNING,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同样的封装在其他电阻上用又没有报出WARNING,这是为什么呢?

检查一下原理图的封装 看看pin脚和pcb的有没有对应上

网友:
原理图的引脚号是1、2,封装的引脚号是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