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这样调试的经历吗?

楼主(2012-09-26):
电路板回来了,兴奋中马上焊接,焊接完成开调,我调、调、调,功能实现不了,我拆、拆、拆,从18点到23点又从次日13点到18点,最后请来高人,竟然是逻辑运算的片子供货方发错了,我那个心情呀,真想对ta猛K一顿,关键是片子上还没什么标识,能认真点不?!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还是要一个demo板比较好,这样可以对比,就避免走很多弯路了。

楼主:
板子本身可以说不复杂,电路什么的都是自己公司弄的,呵呵,无蓝本可参考,看来得怀疑一切了,

网友:
呵呵,很崩溃。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本身可以说不复杂,电路什么的都是自己公司弄的,呵呵,无蓝本可参考,看来得怀疑一切了,

不要觉得公司已经用过就是对的,应该怀疑的,这就是态度

网友:
    公司采购部门不进行来料检验的吗?如果有,可能就会避免这种问题了

网友:
    出问题了 就要怀疑一切

网友(2012-11-16):
    芯片是假货的时候都很常见

网友:
    呵呵,一般情况下焊好demo板子后,确认电源正常。然后,根据模块化调试。特别是MCU外围接口电路能工作(系统电源,时钟信号,复位信号),其次是GPIO口的能否可控等等。

网友:
    支持楼上!模块化调试!出问题了不能一味的拆啊,得先确定是哪里出的问题?如果是逻辑芯片的错误,那逻辑芯片的输入信号应该是正常的,而输出信号不正确,这就基本确定是逻辑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