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模块复用功能的缺陷,有没有高手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26):
问问,根据这个方法我用了几次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无法实现,问问高手是否也遇到了,有何解决办法
1、首先按住ctrl只能做一次选择,做多次选择貌似是按住shift键,还是神马的
2、做好的模块中不能有锁定的器件,要是有锁定的器件貌似抓不出来
3、框选的器件要完全匹配,不然也会跑飞了
4、相同模块所选用的芯片和阻容的value值要一致,不然会出现跑飞或者抓不到的现象
5、两个模块用的封装要完全一致
6、打好的地过孔要铺上铜皮才能抓得到
鉴于以上几种问题,从一个旧版中复制一个完全一样但是参数不一样,封装不一样的模块到新板子中基本实现不了,就算是在单板之内封装和外围电路全部一致,但是参数或者芯片规格不一样的两个模块也复制不了。。。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placement mode.pdf

网友A:
有人告訴過你, 不同的封裝也可以套用嗎?
如果也可以套用 , 那他憑什麼來套用? 邏輯根本就不正確了.

Replication 的比對邏輯是以零件的 Device Name , Connection , Value 來作為邏輯判斷.
因此你說的問題會發生是理所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告訴過你, 不同的封裝也可以套用嗎?
如果也可以套用 , 那他憑什麼來套用? 邏輯根本就不正確了.

也就是说 封装相同的 外围电路相同的两个布局但是value或者说不同款式的替代芯片的布局是无法复制的 是这样子吗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貌似要复用的模块,必须是要相同的,要不就不行,PADS是这样的

网友C:
我想问个问题:从1板子的PCB上的做的复用模块,能在2板子的pcb上调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个问题:从1板子的PCB上的做的复用模块,能在2板子的pcb上调用吗?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模块放在当前pcb的目录下就行  再不你就用place----manully---palce list ----model这个方法调也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貌似要复用的模块,必须是要相同的,要不就不行,PADS是这样的

我试了好几次也是不行  很多时候相同模块的东西 项目人员调板修改了参数  下次要调用到新的板子里 就搞不出来了